WIN7系统无线用不了

楼主(2012-08-18):
只要安装360修复就会出现无线用不了,还有什么登录密码之类的,只要在进360修复就好了,我推荐大家别用360了

网友:
360有时候是怪怪的。

网友:
360太垃圾了

网友:
360的那个图标看见就不爽

网友A:
绝对RP问题!win7 360 无线 一直用着

网友B:
我们都一直用着啊,装WIN7从来没这个问题,楼主,RP不行啊

网友C:
这种情况倒是真没见过

网友:
我的 都安了 用的挺好啊~

网友D:
我用的正常,360用着也正常,那你可以把360删除看看问题是否依然存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绝对RP问题!win7 360 无线 一直用着

联想机器出现的几率高的,有时候是登录界面输不了密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都一直用着啊,装WIN7从来没这个问题,楼主,RP不行啊

慢慢的你会遇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倒是真没见过

联想机器出现好多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用的正常,360用着也正常,那你可以把360删除看看问题是否依然存在

用安全模式进去系统修复就可以了,不会用的就只要重装系统

网友F:
360太垃圾,用金山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360太垃圾,用金山

嗯,我都给他们装金山

网友:
给别机器的问题不代表全部
淡定

网友:
360有时候是怪怪的。

哇丫风吹屁屁凉 -1 重复资料

网友:
360有时候是怪怪的。

哇丫风吹屁屁凉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真心不知道360到底有啥好?开机几秒有啥用

网友G:
也不能怪360有时是自己设置问题。比较说如果你是手动IP。让360修复一下变自动IP,也可以导致啊

网友:
我的WIN7加360没问题呀

网友(点评):
其他机器不知道联想的出现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也不能怪360有时是自己设置问题。比较说如果你是手动IP。让360修复一下变自动IP,也可以导致啊

无线自动获取IP,不会改的,正常情况下,我说的是无线开关和用户名的密码登录不了直接没输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安全模式进去系统修复就可以了,不会用的就只要重装系统

进安全模式怎么修复?求指点啊

网友(点评):
进去就用360系统修复

网友H:
要不是360你们用的杀毒软件会免费吗?真是忘恩负义!

网友(点评):
你用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要不是360你们用的杀毒软件会免费吗?真是忘恩负义!

我用诺顿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要不是360你们用的杀毒软件会免费吗?真是忘恩负义!

永远支持360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360和金山哪个好

网友(2012-09-19):
软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