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命啊!这台机子放几天了,还没修好。-------无VTT电压

楼主(2012-08-18):
主板型号:MS-7610 " p0 e2 `

装上假负载后测量VTT无电压, 经过分析电路得知V_FSB_VTT由V_1P5_MCH是经过电路转换得来的,用万用表测量V_1P5_MCH 无电压,接着再查其供电的产生,V_1P5_MCH是有U16第5脚输出的,经检测U16一脚VCC3正常,第3脚启动电压为低电平,不知道3脚的USB_DRV是从哪里发出的。

网友:
换cpu底坐了,你修好了别忘记把过程分享一下了

网友A:
USB_DRV它是由5VDRV1经过两个电阻R346和R345分压而得来的,5VDRV1的来源具体在图上找,。

网友B:
好像上电以后就改有啊,usb_dvr  是由  5vdvr1(是12v分压的吧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上电以后就改有啊,usb_dvr  是由  5vdvr1(是12v分压的吧)

不是,你看图吧。

网友:
查找USB_DRV的来源 ,顺着图纸找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USB_DRV它是由5VDRV1经过两个电阻R346和R345分压而得来的,5VDRV1的来源具体在图上找,。

主板上我还没找到R345 R346 U17  这3个元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主板上我还没找到R345 R346 U17  这3个元件

那就跑8脚线,看接 到哪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跑8脚线,看接 到哪了。

主板上没有U17这个元器件

网友A:
U16有吗,查它也行,跑线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U16有吗,查它也行,跑线,

U16有,U17没有装上,不过我找到了R346和R345,把它们拆下来量一下阻值都正常,5VDRV1 有11.4V,但是经过R345 R346 分压后得到的USB_DRV电压还是0V,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像上电以后就改有啊,usb_dvr  是由  5vdvr1(是12v分压的吧)

R346和R345的阻值都正常,5VDRV1 有11.4V,但是经过R345 R346 分压后得到的USB_DRV电压还是0V

网友D:
u17的EN脚看见没有?还要分下图,没意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R346和R345的阻值都正常,5VDRV1 有11.4V,但是经过R345 R346 分压后得到的USB_DRV电压还是0V

你打下阻值,手摸有发烫的地方没有?
应该是后级拉低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U16有,U17没有装上,不过我找到了R346和R345,把它们拆下来量一下阻值都正常,5VDRV1 有11.4V,但是经过 ...

USB_DRV在U16这一脚的电阻是多少。要是0那就是U16短路了;或是拆下U16看USE_DRV电压是否出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USB_DRV在U16这一脚的电阻是多少。要是0那就是U16短路了;或是拆下U16看USE_DRV电压是否出来。

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USB_DRV对地阻值在600R左右,没存在短路现象。另外主板上几个USB供电都用到USB_DR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打下阻值,手摸有发烫的地方没有?
应该是后级拉低了

USB_DRV对地阻值都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u17的EN脚看见没有?还要分下图,没意识

U17在电路板上没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USB_DRV对地阻值在600R左右,没存在短路现象。另外主板上几个USB ...

大哥 提醒你一下  以后还是最要红笔接地黑笔量   有些电路里你这样打出来的值不准

网友:
这是一个基本电压。你自己找找,,,

网友:
细心再看看咯,应该可以搞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提醒,以后多注意点

内存电压出来了没?

网友F:
VTT无电压
测试内存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内存电压出来了没?

内存电压有1.9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VTT无电压
测试内存电压

内存电压有1.95V

网友:
继续求救!

网友:
继续呼救,期待高手出现

网友:
vtt是内存电压——桥供电——经过三极管转换出来的  你顺这vtt反方向跑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