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 自动开机显示LONG马上掉电。

楼主(2012-08-18):
接了一台IBM SL400 拿来时不开机,有待机0.02  放了一下主板电池,自动触发了,心一喜。可能好了。拿屏一接,果然显示了,可是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,显示后马上掉电,在自动加电。又掉电,反反复复,,后来来基地看看,,也有人这样,说换南桥好了,我也不怎么相信,但是还是相信了,换了,如今还是一样,没办法,本人是新手菜鸟,望大师们指点一二。。谢谢。。。。补充一下,不上CPU 电流0.34不掉电的,但是无CPU供电,这机器我怀疑就是CPU供电问题,,但是又查不出什么,貌似北桥有问题,,,还望大师们指点。

网友:
怀疑就先搞了在说

网友:
要上COMS电池,自动触发3次就不会了 掉电有可能你散热没有搞好

网友A:
cpu是不是少了一项供电啊,上次修过一个显示logo掉电的就是这个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是不是少了一项供电啊,上次修过一个显示logo掉电的就是这个问题

少了1V供电PG??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

网友:
你没加散热器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少了1V供电PG??

换个CPU试试,再不行,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本人裸板测试,散热器有装的,,还有  装上主板电池  不要断点,一断电又开不起来,只有待机,需要再放一下点才能,,还是还是依旧那样,,,

网友:
仔细研究研究吧

网友C:
看情况是虚焊了,我觉得是显示模块的问题并不是供电问题,因为供电不稳定不会每次都可以点亮,如果是独显那加焊显卡,小枪吹吹也可能会好

网友:
开机触发按键还有IO 检查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情况是虚焊了,我觉得是显示模块的问题并不是供电问题,因为供电不稳定不会每次都可以点亮,如果是独显那 ...

不好意思,这是集成的。。

网友:
插上主板电池,然后按时序查

网友:
那就加焊北桥应该没错

网友:
此机已解决了,看来之前看别人说这个问题是南桥问题,都被蒙了,害我白白浪费时间,还折腾半死,,,

一开始我就人为北桥问题,因为是 AC82GM45北桥,但是看基地上的帖子,都说南桥,今天自己换一个  终于修好了,此机是CPU无供电,时有时无的,估计是虚焊了,,但是又是黑胶,所以加热不行,必须换一个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