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难杂症之主板跑C1掉电!

楼主(2012-08-18):
同行送过一片方正主机,精英代工主板,GeForre6100SM-M v1.0主板一通电 跑C1就断电,各供电都正常,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!是不是桥虚焊了!大家快来帮帮看!

网友:
先用热风枪轻轻吹下!看还掉不?

网友:
最好加焊一下北桥,要是还不行那就量量内存其它供电和时钟要是都正常就换个北桥,对了,是几代内存?

网友:
看看内存供电吧  先从简单的检查

网友:
各供电正常的情况下,查时钟和复位电路,再就是查下与桥之间的AD线阻值,阻值如果不想同或相差的太多,即可重新焊桥或植桥。特殊情况除外。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供电问题了,也可以先换跟内存再查供电了

网友:
二代内存!DDR800  667都可以!

网友:
一点点来 先看供电  在查桥

网友:
乔许的 多,CPU坏的也多

网友:
先量量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要是满足直接加焊北桥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