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台优派VA1903WB显示器 高压板上1000uf 16v电容鼓了

楼主(2012-08-18):
现在有一个电容体积比原板电容小的电容,都是1000uf 16v的电容。可以替换吗?

网友:
完全可以代换的

网友:
我的代换原则是电源部分耐压容量大于等于原值

网友:
当然   耐压值大于等于原来的  都可以替换

网友:
电容代换的原则是用相同电压、电容值或大于本身的电压、电容值来代换(这里有三种情况,一是电压大于本身,电容相等,二是电容大于本身,电压相等。三是电压、电容均大于本身,。),如果空间满足的情况下或不用考滤体积的大小。
另一个原则是用同一属性的电容来代,电解电容代电解电容,不能去代瓷片电容,钽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来代替。

网友:
可以的,这个是常识

网友:
低电压的电容可以换

网友:
大但的去换吧,真是让你捡到宝了,就一个电容给坏了!!

网友:
太黑了吧!!!?电容0.2元,按市场价也就卖1元,技术30元,拆机费20元,电费0.5元 ,最少也得收50.7元

网友:
可以,没有问题!只要耐压值匹配或稍大都行

网友:
大胆去换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等于大于电压容量就可以的吧,个头大小没事,只要能装上

网友:
我昨天  弄一台 不显示 电源灯亮 打开后 也是电源板上有两个 220uf 25v的电容鼓包了……我用1000uf 25v的换上了  还是一样……没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