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遇见两次了 华硕的板子自检提示错误

楼主(2012-08-18):
错误内容如下 各位高人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 谢谢
DMA-1
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
华硕

网友:
CMOS RAM出现错误,你可以先清一下cmos

网友:
这种问题倒是这内见过,期待结果出来

网友:
机器遇上致命错误

网友:
呵呵 华硕的机器 你是不是按到一个 “E” 键触发启动的呀 你换成触发开机开关吧。。。。这问题前天我才碰到。

网友:
请问楼上朋友 这个在什么地方更改啊

网友:
还没好 请高手们帮忙 谢谢

网友:
清COMS应该可以解决,最好是把电池给拿 了短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