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U35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2-08-18):
联想U350  插上电池不能开机   拔下电池自动开机   开机到屏一闪就掉电了   然后再开机就开不了   必须重新插拔一下可调电源   然后又自动开机   再掉电    然后是开不了机

网友:
隔离保护和充电电路部分 好像有问题喔

网友:
查查冲放电芯片看看

网友:
EC与充放电芯片之间有电容或是电阻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样子的问题,神都帮不了你,除非有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