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显示偏红

楼主(2012-08-18):
最近接手一台17寸的方正液晶显示器,症状是显示图像有点偏红,另外菜单按键不管用,按过后不显示OSD页面,但是按键板在其他驱动板上测试所有按键都是好的,用一套好的板子测试屏,显示正常。不知道该怎么办?求高手给予指点。

网友:
查灯管和驱动板

网友:
刷程序就好了。

网友A:
OSD菜单被锁或者程序损坏。重写程序或者清空OSD配置数据。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!

网友:
刷下程序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那显示器用多久了,一般显示器用了6左右的样子,灯管就不行了

网友:
这个有很大的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了

网友:
偏红应该是灯管的事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SD菜单被锁或者程序损坏。重写程序或者清空OSD配置数据。

怎么解锁或者怎么清空OSD配置数据?

网友:
是程序的问题,可以换通用板试一下

网友B:
应该就是用编程器重新刷一下程序,楼主搞定了,说一下!

网友:
方正的显示器大部分都是冠捷代工的用3-5年之后灯管爱老化发红。更换灯管以后问题就解决了。按键不起作用和屏发红应该没有直接关系,可以从驱动板山找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就是用编程器重新刷一下程序,楼主搞定了,说一下!

换了一个2025的通用驱动板,好了。

网友:
如果灯管没问题,就恢复出厂设置或复位

网友:
是灯管老化了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在说,一般这个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:
换灯管试试吧

网友:
灯管和MCU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