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0AB笔记本暗屏检修求助,多图

楼主(2012-08-18):
今接到一个华硕笔记本,K50AB,15寸LED屏,开机时能亮一下,然后暗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,利用键盘关闭/开启背光的功能键,每次都可以使屏幕亮一下,以为是背光开启信号的问题,拆屏检修,测量关键点电压:
VCC:3.3V
PWM:1.26V
BLEN:3.3V
VLED:19V
背光开启电压正常,灯带供电也有,但屏幕就是不亮,因为手头上没有LED灯带,而且没有换过LED灯带,有点怕怕,所以没有进一步尝试,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,大家讨论一下,谢谢

网友:
感觉也不像是LED灯带的问题,因为他开机能亮一下的,通过键盘功能键不断关闭、开机背光,也是能着一下的,没思路了,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遇到一台一样的型号,也是暗屏,每次来拆开量,电压都正常,然后屏线拔了再插好就亮了,然后可以管两三个月左右,一年多来了5次了,一开始就怀疑屏的问题,因为不亮时换屏是好的,客户不愿换,我也不会修屏...

网友:
试加焊显卡啦

网友A:
换排线  哥在华硕  换多了   K50 K40 系列 都有此问题

网友:
我试了一下把屏线拔了,再插上去,不管用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排线  哥在华硕  换多了   K50 K40 系列 都有此问题

换LED灯带的排线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排线  哥在华硕  换多了   K50 K40 系列 都有此问题

为什么是排线导致的问题?能说说原因吗?

网友:
LED 暗屏的,我一般直接换屏OK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屏上升压电路的问题   我一般遇见这样的都换屏    不过你最好先找张屏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排线  哥在华硕  换多了   K50 K40 系列 都有此问题

怀疑过屏线,每根量过通和不短,亮的时候反复折腾屏线也没问题,加焊过接头和屏上元件,除非漏电?...

网友B:
考虑到PWM信号是在0至3.3V之间的,短接了一下BLEN及PWM,居然亮了,但我不知道短接的话对笔记本的使用有无不良影响,那位大侠分析一下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考虑到PWM信号是在0至3.3V之间的,短接了一下BLEN及PWM,居然亮了,但我不知道短接的话对笔记本的使用有无不 ...

没事,就是xp开机的时候会白屏两次,一次1~秒左右,不影响使用

网友:
怀疑过屏线

网友D:
19V对么   是不是应该升压电路有问题  升压应该是24V以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事,就是xp开机的时候会白屏两次,一次1~秒左右,不影响使用

主板发送过来的PWM电压是1.26V,现在加一个3.3V的在上面,会不会对主板有影响?我试过把主板过来的PWM电压切断,但是还是暗屏,接上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9V对么   是不是应该升压电路有问题  升压应该是24V以上吧

但是飞一个3.3V的电压给PWM,是可以点着背光的,这是LED供电电压还是19V,这又怎么解析?我想LED供电电压要看灯珠的数量,不同电脑是有差别的

网友:
我估计是主板PWM发生电路的问题,现在当成屏幕问题修了,谁知道PWM发生原理图,发出来参考下,谢谢

网友:
PWM:1.26V  会不会太低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