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1I 装了显卡驱动就黑屏

楼主(2012-08-18):
IBM X201I不装显卡驱动很正常,一装显卡驱动起动就黑了,测屏供电没有了,PANEL_POWER_ON信号也没有了,是0V,屏的LVDS也没信号了,不知道为何,这个是I3的本本,加焊了北桥也没有用,,

附上图纸,大家帮我分析下,,

网友:
写了BIOS也没用,

网友:
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显示一切正常,,

网友:
桥吗,,这个显示接口LVDS是从Intel PCH IBEX PEAK 出来的,,

不是从 pch 出来的。。pch 仅仅只是一个缓冲器 和 做信号中转的,具体逻辑应该是这样的。当 显示出来以后 由 cpu 控制 是否打开 lvds 信号输出。然后通过系统总线告知pch 打开通道。换cpu试

网友:
是独显的么?是的话直接换显卡,我碰到B460的也是这样,一打显卡驱动就不行,不是死机就是蓝屏掉电,换显卡OK了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

网友:
是个单桥的,还有一个I3的CPU,CPU是焊在板子上的,

网友:
自己顶下,高手给看看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