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OS管替换求助

楼主(2012-08-18):
技嘉G31主板上CPU供电MOS管烧了一个,型号是K3918 M96,手头没有这样的。请问各位老大可以用什么替换啊!
表示感谢!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  看是上管还是下管    是上管就拆上管下管就拆下管

网友:
一般来说CPU供电管子都可以替换,有一些华硕的板上的管子不能随便替换

网友:
我查阅过多数场管的资料,发现D472在性能上可以代换多数的场管。。。。你可以去试试

网友:
最好就上下管的同一组都换了

网友:
09N03代换 ,3919的话就用06N03

网友:
用CPU供电的MOS管都可以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上管对上管,下管对下管,应该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