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3V自动上电然后掉电。

楼主(2012-08-18):
华硕F83V 自动上电。跳到0.2然后掉0.04去了,再接开关也不触发。。。。此时测3V正常。测5V已经被拉成1.8V了。。。求大师给指条明路。。。。
自动上电

网友:
裸板试一下,再量下是哪里小短路把5V给拉低了,看看5V的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

网友:
不是吧,我的贴就要这样沉下去呀,大师们进来讲解下吧。。。

网友:
后继有小短啊 看看5V周围有没有电容电阻短的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跑下5v电路应该有电容短了

网友:
同样的型号同样的故障啊你修出来了么指教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