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示波器测32.768晶振频率不准确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2-08-18):
新买的一台100M数字示波器,测量南桥32.768晶振,可以显示正弦波,但是频率有时候显示50多khz,有时候100khz 示波器探头地线已经接主板的地,测示波器的基准1khz频率显示正常,这是什么原因呢?测量的时候已经按下AUTO了。

网友:
显示不对。

网友:
地线没接好吧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哪个底线呢 是机器的外壳接地 还是 探头的笔接地呢

信号强度不够,外加探头阻抗低。用X10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信号强度不够,外加探头阻抗低。用X10试试。

现在用的是X10。。。。。  我看到示波器后面有一个接地柱  是不是需要接地才可以啊。

网友:
测量时探头上面有个鳄鱼夹,必须要与北侧电路(主板)的地线相连。

网友:
      你探头设置10X,示波器也设置10X,首先用示波器的校正方波校正一下探头的补偿,成为标准的方波。
    然后,通道1,探头也要插到通道1,探头和示波器设为10X,你把示波器输入耦合设为AC,垂直偏转因素,也就是大家说的垂直灵敏度设为200MV/DIV、水平偏转因素,就是大家说的时基设为20US/DIV。触发耦合选择直流DC,触发模式边沿,触发类型上升沿。另外你看一下数字滤波器是什么状态,或者最好是把数字滤波器关闭后你看一下频率是否正确,因为数字滤波器的频率设得不对对测量也有影响,所以干脆关闭数字滤波器看一下。这是我的一点建议,是否对要实践了才知道。我在测量中发现垂直系统设置得不适合,水平系统设置得不适合,触发系统设置不适合,测得的频率就有变化,感觉不准确。这是我的一点体验供参考。
       如果你要用自动,先把探头探在三十二点七六八的晶振端再按下自动看一下如何。

网友:
      朋友现在测量32。768KHZ晶振的频率准确了吗?有时候环境干扰大了也会造成这种情况,频率跳变有时候显示50多KHZ,有时候显示100KHZ等等的变数。还有一种情况,我遇到过,是干扰造成的,如果ATX电源离主板的晶振近了,就会产生干扰,出现上诉的情况,频率跳变。这时关机,使主板断电,主板成待机状态,再测频率就准确了。或者主板不插电源,使用主板上的电池向晶振供电,这时测量32。768KHZ晶振,其环境也没有其它的干扰,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干扰,测量得的频率是很准确的。

网友B:
谢谢ls,可能是主板的问题,更换了块主板正常了,但是原来的那块主板也可以正常点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ls,可能是主板的问题,更换了块主板正常了,但是原来的那块主板也可以正常点亮

不同主板晶振的信号大小有很大差别。有些主板的信号特别低,会影响示波器频率测量,因为要准确测量频率都需要超过仪器要求门限电压的信号电平,只要低于这个电平显示的频率就不准。

网友:
学习了..................

宇光 -4 学习有效果了^_^

网友C:
我来说说吧,是示波器性能不好,具体应该是自动触发电平设置没设计好。
我最初是在普源示波器上发现这个问题的,同一个测试点泰克的就可以,目前发现老惠普54600B系列有类似问题,换了固纬GDS-1152A就好了。l
另外有些晶振的工作状态决定了它不能用示波器来测,这也与具体电路设计有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来说说吧,是示波器性能不好,具体应该是自动触发电平设置没设计好。
我最初是在普源示波器上发现这个问 ...

我觉得不一定是示波器性能不好的问题,应该是其他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