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hdd提示WARNING:THIS DRIVE IS LOCKED BY ATA PASSWORD

楼主(2012-08-18):
朋友的一个硬盘,说有坏道,给别人人动过以后,用mhdd扫描提示WARNING:THIS DRIVE IS LOCKED BY ATA PASSWORD,扫描不了,分区也不能分区,应该是加密了,但我不知道密码,怎么办啊

网友:
应该是MHDD快擦加的默认密码,不记得是fuck还是6个1什么的了,也可以用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解,ST的也可以直接用指令解(在VENDOR磁道)。

网友:
谢谢,是迈拓的,我试试看,“fuck”

网友:
可以用PC3000直接清除密码。

网友:
这个都不知道怎么搞吗

网友:
木有pc3000是搞不定的。

网友A:
我的一个500串也是 锁死了 弄了两天解不开。 我的还有保修 直接返厂了

据这几天查资料显示,有pc三千也得知道密码才行。user和master密码都不知道 基本上没什么搞头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一个500串也是 锁死了 弄了两天解不开。 我的还有保修 直接返厂了

据这几天查资料显示,有pc三千也得 ...

有pc三千 直接破解

网友:
据我所知,解锁时候也是需要user密码或master密码其中之一 两个都不知道就需要其他办法

而且3000也不是兼容所有型号的硬盘,你的用3000搞定了? 介绍一下经验.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。很少有人分享这个

网友:
密码不好解呀

网友:
硬盘坏(以前硬盘有坏道,隐藏了前面的分区)会不会自锁?朋友说那个修电脑的应该不会去锁硬盘,最后一次是拿到修电脑的他电脑上读取东西出来,拿回来就这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