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00 不加电维修

楼主(2012-08-18):
今天,接到一客户送到IBM X200,先拆机测试一下,看电流表0.02,有待机,不加电,跟客户谈完价格后,开始拆机维修,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通电开始测电压,公共端电压正常,在测3V5V,这时候问题出现了,5V电压是4.8几V,3V电压是2.78几V,而且这两个电压来回来的跳,于是我就开始测TPS 51221,各个工作条件,都正常,然后跟据电路图我找到这个3V和5V的电压都是BD4175KVT控制,量BD4175KVT  59脚供电有,量37脚供电也有,量42脚  45脚 都有电压,但42和45脚电压也跟着一起跳,我以为是BD4175KVT坏了,换上后,在通电,没有待机了,我在一测BD4175KVT 59脚,主供电居然没有了,坑爹啊,我的这个芯片绝对是好的,我就直接一根线飞到59脚去了,在通电,这回有待机了,但是在一测,还是老样子3V5V还是跳,修到这里,没有思路了,上论坛里,看看,有没有跟我相关的问题人,找了一圈,也没有找到,我就先把板子,放一边休息一会儿,我就在外面想,能是什么问题,想啊想啊,为什么电压来回的跳呢,唉!!!!能不能是电容的啊,T43有一个毛病就是330的电容不良就是造成掉电的问题,我想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电容漏电造成的,我马上回去,仔细的量了一下,3V和5V的电压,发现5V电压基本在4.9左右,而3V电压都在2.7左右,凭感觉,应该是3V这边问题,看到3V旁边,有一个330电容 ,直接把它换了,在通电,居然自己加电了(BIOS电池没插),看了一下电流,跳了几下,感觉应该亮了,一接屏,在试,我的IBM终于出现了,此机修复完毕。

网友:
嗯,又是一个电容不良的。很不好找毛病呵

网友:
电容漏电的案例真的是很多

网友:
如果楼主写的图文并茂,多加图片,又是一篇精华帖子诞生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 还是可以的 啊@自己得加油了@

网友:
电容漏电怎么检测有方法吗

网友:
思路非常好  基本没走弯路

网友:
电容不良,这个电容不发热吗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后级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这帖子不错,顶上去

网友:
记住了,以后测到电压不稳的先换电容。

网友:
那个电容短路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