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70不认键盘触摸板求助中

楼主(2012-08-18):
苹果A1370 11寸的,接上键盘和触摸板的主板连线,就进不了系统,现象界面黑有背光。按键盘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拆掉就可以进系统,外接键盘强鼠标都好用。排线是好的,换了一个触摸板现象一样。求救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装好触摸板,不要插键盘看会不会??
你这你进水了吗??

网友:
不插键盘也进不了,试过了。还能有什么问题呢,我查了接口电路,都正常用啊。

网友:
检查检查是不是进水了

网友:
问了客户说没有进水啊。

网友:
修好,是连主板键盘鼠标接口,连南桥的小电感坏了。

网友:
跟着学习一下, 不怎么接触过苹果

网友:
一般都是旁边的小东西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