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才好给电源板上的大电容放电。

楼主(2012-08-18):
   我晕啊,刚才修显示器的时候,刚拆开,取驱动板的时候没注意,被那大电容打舒服了,一炮三响啊,肉都打白了,而且白点上还有三个小洞,我去,真舒服。。   显示器都修怕了,被打了好多次了。

网友:
现在直接短接,那声音,那火花,我去,吓死个人啊。。

网友:
拿电烙铁的插头接触大电容的两个脚,过一会儿就电就放完了

网友(点评):
以前没试过。下次试一下,呵呵

网友:
拿个灯泡点电容的两个脚

网友:
我也一样

网友:
直接短接也可以啊,修机修到没味的时候可以来点刺激的,直接短接啪的一声响,电光一闪,人的神经一震,精神了不少呢

网友:
下雨天我最愿意看闪电了,特来精神,没事的时候就把螺丝刀子碰电容两端放电,火花一闪,精神倍增,你们也可以学学。

网友:
拿起子把大电容两角,短接一下

网友:
找一只大功率的电阻接上去也行啊,220V灯泡接上去更好了

网友:
哈哈  这下来精神了吧  要不修机子都是枯燥乏味的  直接短路两个脚就放电啦

网友:
一般灯泡吧,.亮一下就OK

网友:
用螺丝刀搞它正负极就行了哇

网友:
我一般用220V100W的灯泡

网友:
还是用灯泡靠谱

网友:
做个假负载OK

网友:
电电更健康,,,以前我都给打多了,现在养成习惯,用万用表去放电

网友:
我也被电过一回,电的手指上起了小白泡,,还有点疼,,,,后来就长记性了,,每次都不会忘了放电,,呵呵、、。、。、。

网友:
用220V 60W以上的灯泡连接2线出来接上电容2脚就可以放电了。

网友:
找个大功率的电阻将一下即可

网友:
最好最安全的办法是:用220V,100W的灯泡接两条线出来,接在电容两脚上,1秒钟点搞定。

网友:
我也是用灯泡,方便的很。

网友:
买个60W的灯泡,拆下来,碰两脚,放电啊。不放电会把万用表打坏的。

网友:
我看见别人好像都是用灯泡接上放了,呵呵

网友:
用手比较实在  没事多玩下有好处
1  醒目 提神
2  杀菌消毒
3  提高免疫力。

网友A:
短接太吓人,中间接一个100欧以下的电阻,可以慢慢发电,我就这样放的

网友:
当然是灯泡最好啊。

网友B:
拿个大灯泡对接两脚,灯泡闪一下电就全放完了

网友:
困的时候,用手摸下电容引脚,立即精神百倍,可以用个大功率电阻在电容引脚上并联一下,也可以用灯泡,可以外接一根地线,用地线短接下电容两个脚

网友:
用灯泡比较好

网友:
我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量,电荷就被慢慢放掉了,非常直观

网友:
学习了,还是用烙铁。

网友:
灯泡最安全

网友:
我被电过,但是没你们的这么严重。可能电压都不大,每次被电到都很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短接太吓人,中间接一个100欧以下的电阻,可以慢慢发电,我就这样放的

100欧的电阻,接上去会有火花吗?要多少时间才能放完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拿个大灯泡对接两脚,灯泡闪一下电就全放完了

接上去的时候,会有火花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接上去的时候,会有火花吗

对接那里会有

网友:
大家都在玩花火啊  刺激的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00欧的电阻,接上去会有火花吗?要多少时间才能放完?

没有火花,阻值越低放电越快,最好是50-100之间,我放电大概30秒就放完了,即使没完,是不会电人的

网友:
还是220V灯泡比较靠谱

网友:
我是用插头直接接两个脚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