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信RTD2122L+RTD2025L 驱动板,RTD2025L坏了,程序在哪个芯片里?

楼主(2012-08-18):
海信RTD2122L+RTD2025L 驱动板,RTD2025L坏了,程序在哪个芯片里?不刷程序能否换RTD2025L芯片?

网友:
在RTD2122L里面。和2025L没关系。

网友:
我也这么想,可拆了RTD2025L 上电,按开关键无反应,装RTD2025L 新片,按开关键无反应,装RTD2025L 原坏老片(缺绿色)可开机。奇怪。

网友:
没有图像处理芯片不会开机的,应该是新片子坏的或是没焊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