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联想17显示器lxb-hf796a行幅太宽且不可调。

楼主(2012-08-18):
如题该显示器显示正常只是行幅过大,枕行失真且不可调。

网友:
型号应该是hf769a.请教各位高手哪个是管行幅的三极管。在此先谢各位了。

网友:
型号是lxb-hf769a.请问哪位高手能告诉一下管行幅的三极管是哪一个,在此先谢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tip122 应该是在高压包上边

网友:
枕形校正的三极管就是调行幅的。

网友:
常识性问题,搜索一下。

网友(点评):
多谢版主提醒。

网友:
在散热片上找找,除行管外,唯一不是场效应的那个大功率管子,如TIP122。另外航幅度宽,不一定就是调整管的事,B+电压、S校正电路、阻尼二极管等都会造成该故障。

网友:
TIP122,还有那个63V1UF的无极性电容,好像是黄色的那个电容失效也会这样

网友(2012-09-19):
枕校电路故障 1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