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湖急救,求高手路过!

楼主(2012-08-18):
广达板进水机器整了好几天好不容易亮机了,重复开两次,正常,过会儿把焊油用天那水洗过,之后再通电,居然有短路,可调电流在待机的时候电流在0.01到0.08之间反复跳变,测系统供电上管 VIN也不断跳变。有时跳到8V,测S和G极在4V和6V跳变,如果我直接从电源飞线到VIN,就不跳了,触发后电源指示灯闪几下灭,还是有短路,故判断后面短路,根据广达上电时序,出+3VPCU和+5VPCU,那么主要查这两段线路转换电压,电路很多,不知道该查哪些

还有一组到桥,一组到EC,但是EC换过,系统供电芯片换过好几个,结果全挂,求高手帮忙啊!如果断开S极5V,VIN19V
很正常,查保护隔离没理由

网友:
觉得还是从隔离电路查起吧

网友:
就是洗一下就这样了  再洗 一下吧

网友:
先查各主要供电有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问题太高深了》》???为什么只有仁宝点火讲解,广达的都不怎么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