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00花屏艰难的维修

楼主(2012-08-18):
前几天接到联想SL400的机器,开机花屏,显卡问题,客户也知道,谈好,客户走了。 拆机,显卡周围都是打黑椒的,也没在意,因为前段时间也修到SL400的机器花屏,重值显卡一次就OK了,显存也重值了。拆出主板首先先加焊一下,能省事最好。不行,没办法了只能拆显卡了,上面温度在245,下面温度在200左右,一会儿就拆下来了,黑胶都粘在主板上,没掉PIN,显卡直球,清洗主板, 弄了好一会儿才把主板上的黑胶除了,没有掉脚。焊上显卡还以为好了,看电流上不去。难道是背面的显存也出问题了,拆显存直球,焊上主板,开机也不行。没办法了拆显卡吧,拆掉显卡看到主板上有的点干干净净的,有几十个点。心想原来是显卡和主板没有粘上,找到问题就好办了。就用锡把主板上没有粘上的点细细的弄了一遍,显卡直球焊上,开机不亮,心都凉了。 没办法,还是拆显卡,看到主板还是有点没有粘上,这怎么办呢?难道要直球到主板上,这个还真没有试过,不过好像也没别的办法了。想到就做,在主板上直球,风枪吹好后,我刮了一下,一下掉了十几个球下来了,不是掉点的。难怪老是不显示了。没办法,用镊子慢慢刮主板上的点,一个个的补,全部补完后,刷松香全部吹了一下,在弄镊子刮了没有掉了。放上显卡焊上,开机OK了,黄天不负有心人啊,终于好了,就这个机器搞了差不多一天,测试都OK了。。

楼主的手艺不恭维。你的温度不够,冷焊点,或者没有融化

网友:
这个机一般电容问题多

网友:
反其道而行,楼主威武

网友:
上部温度240,下部200.拆显卡用这个曲线?上部高些,是为了加热还是怎么的?求解释

网友:
黑胶的这种显卡, 在维修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细心还耐心了

网友:
是主板氧化了么,导致不粘锡吗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不能乱了阵脚,不粘锡情况在做桥的时候很容易发生,看到亮晶晶的焊点要用烙铁稍微刮一下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刮锡膏就可以解决

网友A:
你们都是大师啊  这么高难度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搞好

网友:
*脏话*,牛人啊,在主板上植珠还是第一次见,又学到一招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办法还真的没有试过

网友:
想法确实不一样

网友:
听说还是第一次。牛

网友:
这种主板只要bga温度达到,就好取

网友:
换个思路去搞,也挺不错

网友:
不是一般人,这也行

网友:
电容就是那个 USB接口供电的黄色钽电容

网友B:
想知道LZ那个外接正常内屏花屏怎么去维修也是SL400

网友:
果然是牛人啊,学习了!

网友:
上面温度在245,下面温度在200左右
,你用的是什么BGA ???

网友:
目前还没修过带黑胶的。一直在想象到时候做BGA会不会干废。。。纠结中

网友:
这个取芯片一般边上的显存也得爆锡珠出来。很是费事。

网友:
是主板上有异物吧

网友:
很好 这个本子不好弄

网友:
这个想法很奇特啊。直球在主板上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直球 还是不多,楼主氧化的 在拖锡的 时候细心看 能看出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高手能否说下    那个电容爱出问题啊

高压板主供电电容短路, 还有屏轴, 通病

网友:
楼主好样的,搞维修的都要这样坚持不懈

网友:
LZ好样的,学习了

网友:
在主板上值球啊。。。楼主牛、、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一般是镗锡 那个死焊 不镗锡 弄上去很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:
SL410做显卡确实有难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高手能否说下    那个电容爱出问题啊

就一个背光开启的电容容易坏,其他好像没电容说出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压板主供电电容短路, 还有屏轴, 通病

谢谢咯      35楼咋么说的是背光开启信号c好短路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们都是大师啊  这么高难度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搞好

这位兄弟怎么和我一样的头像

网友:
有很多主板不沾锡   桥也是  咋办?刮骨疗伤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位兄弟怎么和我一样的头像

我是最近在别人那里操的  不知道是不是在你那里草的   如果是的话你不会介意吧

网友:
要做好隔热措施】

网友F:
楼主那个BGA是两温的是吧,我这用的是三温的,每次植球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现像呵呵,楼主威武哈哈

网友:
呵呵 氧化了你就不能刮刮它 你拖的再平 也不一定好用 其实不如粗糟点呢

网友:
主板上面植球,见识了。

网友:
在主板上植珠还是第一次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压板主供电电容短路, 还有屏轴, 通病

同意,我也遇到过那个电容短路的,屏轴还没有遇到

网友:
我一般遇到这种黑胶都比较纠结,有一种出不出来的感觉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也很有耐心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知道LZ那个外接正常内屏花屏怎么去维修也是SL400

外接正常,说明显卡没有题,内屏花屏,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接口氧化了。搽干净不行就换个好屏试试,还是花屏就是屏线问题。不花了就是起先那个屏有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在主板上植了球,那显卡上的球怎么值?难道还要把显卡上的焊点空出来?

网友:
我怀疑楼主是不是把温度调得太低了一点,因为这种事情,我好像还从没遇到过

网友:
“用镊子慢慢刮主板上的点”,也就是说那些点没用镊子刮表面之前已经不粘锡了,如果真不是因温度不够高而引起,像这种焊点不粘锡的情况一旦碰到,那真是工程量巨大了,唉,修笔记本真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那个BGA是两温的是吧,我这用的是三温的,每次植球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现像呵呵,楼主威武哈哈

三温的肯定比两温的好,这是毫无疑问的

网友:
这办法不错,以后遇到了又这样

网友:
   我们  前两天遇到的一模一样。   靠 把人折腾残了

网友:
是不是板子有些变形导致的锡球植不上?

网友:
我前天修到一台和楼主一抹一样,也是把显卡拿下来看见好几个点还是平的,用烙铁往上面加锡,他丫的还是不沾,就用镊子一个一个的挂了下在吧锡加上在把显卡做上去才行,Jen悲剧呀。

网友:
估计是楼主BGA温度没达到,根本就没完全融化,如果说氧化也不太可能,因为在植桥前总是会用烙铁加吸锡线过滤一遍,不可能会氧化

网友:
下面的温度太低了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在主板是植球

网友:
真牛。。
把球在板子上搞。。。。。借鉴下。。下次一定试下。哈

网友:
这显卡没压力 呵呵 这机子显存坏的多 上次换了显卡 用几天用回来了 加焊了好几次 后面换显存 在也没回来 了

网友:
温度不够没有化

网友:
不错啊 焊盘被氧化了

网友:
牛人啊,这样的招的可以,也不怕显卡对不上号

网友:
你真是人才,在主板上植球,这样都行。牛人

网友:
想了一下,还是应该是你的BGA下部温度没调好。太低了

网友:
一般的这个机子显存也容易出问题,主要的是做显卡的时候,显存容易爆珠

网友:
楼主牛逼,这都被你看出来 了

网友:
我还没试过有机会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高手能否说下 那个电容爱出问题啊
他说的电容就是屏暗 电容短路,保险开路了!

网友:
我看见这个机器就头疼

网友:
有一次做联想的机子 也是掉了20来个点,我想不能有钱不赚,就用线补上了10几根。天哪,弄完了这个就是世界干净了。烦恼没有了。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加考验人的。

网友:
楼主牛人呀 在主板上植求! 值得学习

网友:
显卡和电容的故障都有,维修还是有思路了

网友:
这个方法我在IBM T61的机器上用过,地盘对不好,后来我就把珠子先搞在主板上解决的

网友:
打了黑胶就是不好搞

网友:
我上部260下部250都没事 只要隔热做好

网友:
拆黑胶没掉点,楼主厉害,在主板上植球,楼主更是厉害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用烙铁用点力,拖几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位兄弟怎么和我一样的头像
兄弟嘛,当然一样喽

网友:
高手呀。。。都是高手呀。。。。

网友:
牛人,主板值球,佩服

网友:
这主板还好啦

网友:
SL400的 黑胶不是太多吧 应该很好做的啦

网友:
LZ,最终是不是主板上的焊盘有胶或氧化了引起的不粘锡安?

网友:
见识了师傅的恩宠!

网友:
楼主威武啊!反其道而行之,赞一个!

网友:
245的温度应该是效时的BGA吧?

网友:
主板上的黑胶怎么弄下去 有什么好的办法么

网友:
楼主真的是好友耐心啊,连主板上植株都可以完美胜任,不错哦,正的是蛮佩服你的!

网友:
楼主果然牛逼啊,搞维修半年了都没听说过在主板上植球的,学习了哈

网友:
那球是怎么值上去的啊!呵呵呵,不是一个个放上去的吧用钢网应该不可以吧!楼主有没有捷径的方法啊!还有你的BGA温度这么低就可以取下来了啊,什么牌子的啊,加热多久啊!

网友:
佩服  楼主真是好焊工  要是我早放弃了

网友:
之前修过个T43南桥 就是总有锡珠连不上 都快郁闷到极点了 最后把上下板子都刮了一遍  好了

网友:
确实是高手,学习了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焊盘不上锡我觉得有2种可能,1是焊膏不好,2是用吸锡线吸锡的时候由于高温把胶托到了焊盘上。

网友:
用松香,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我遇到过的是白屏的,显卡和显存都搞了,还是那样。

网友:
首先说一下,这样焊了好几回没有掉漆真是好运气啊。

网友:
在主板上直球

网友:
还有那种965的桥 珠子又小 芯片又大。。。成功很低

网友:
     也太麻烦了吧

网友:
楼主有前途 啊,我们这遇到灌胶的这种直接换板,修都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知道LZ那个外接正常内屏花屏怎么去维修也是SL400

加焊把,不行就换显卡

网友:
一般很少碰到说吧焊不上的,只是在焊显卡时,显存靠太近很容易爆珠倒是真的。一般把显卡跟显存重做基本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在主板上植球,我很喜欢!

网友:
难度有点打

网友:
真是艺高人胆大,主板上植球这事都做过了。佩服

网友:
LZ不错啊,这样就要手动排珠吧!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啊

网友:
还没在主板上植过珠子

网友:
楼主的植球技术不错,不过,你的BGA下部怎么才200呀,我的都调到260

网友:
把晶片用隔热纸盖住,温度适当调高,就能拆下,但如果只是加焊,不拆的话,不好做,红胶很麻烦,我就做爆过一个显卡。

网友:
厉害啊,这样的办法也能行啊,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,你这种先植珠后做BGA的办法,能不能具体说明下,最好有图有真相,让我们也学习下这种超常规BGA

网友:
哎板子上,特别是打胶的,都会有点这样,注意下就行!

网友:
有点浪费时间了

网友:
楼主取显卡的时候上温245下温200取下显卡,因为下温较低,黑胶全都留在板子上。

二次焊显卡的时候下温要升高才行吧。下温略高于上温,我一般下温245,上温235。

网友:
另外板子上除锡后如果发现有白点(没有上锡)一定要上锡再除平。

如果点很顽固不上锡,先用天那水擦干净,在上少许松香再上锡。

网友:
温度不到位

网友:
{:soso__1009657195835417389_1:}黑胶都粘在主板上?边上的黑胶不用先去掉吗?

网友:
可能是加焊的温度不够,没完全化开

网友:
下部温度应该比上部的高才是呀,第一次见这种情况额,记得上部温度超过230芯片就很容易挂,一般都用下部260上部230的温度弄,

网友:
这个板子我与了好几次,外接显示,屏不显示,显卡都换过就是不来,是不是通病呀???

网友:
高手哇。。真细心呀。我芯片取下来时从来没看那芯片是不是有点没粘上的。我要是遇到这情况最多重植两次就换板了.....

网友:
LZ威武,上次一个V3000的换显卡,也遇到同样现象,于是加温度,差点没把显卡做爆了!

网友:
楼主威武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61247-1-2.html

网友:
楼主你能否说下  你是怎么在板子上面植株的

网友:
看得出来,楼主经验老到啊

网友:
黑胶还是干得不错了。

网友(2012-09-20):
做带黑胶的BGA,要小心小心再小心。
只是楼主做BGA的手艺或是机器一般
才会导致这种问题,不过也是换了一种方式解决了

网友:
楼主真犀利···不过往焊盘上镀层锡 应该就不会冷焊了!

网友:
现在也总发现要么桥的焊点不粘珠,要么板的焊点不粘珠。做好用一会就完了!

网友:
下温度太低造成的,用有铅焊丝拖几边,不要用吸锡线拖,再焊效果会好一点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,,想过,就是没有这么做过,,,

网友:
应该是黑胶的地方不上锡把, 黑胶没处理干净呢

网友(2014-07-18):
在板子上值球......牛X

网友:
楼主是有心人,钱真不好挣啊

网友:
话说IBM的黑胶除了增加维修难度真有什么其他用吗

网友:
楼主你bga的温度有问题,不然不会这样的

网友:
掉点是个难干的活啊,楼主强啊

网友:
下边200度 低了 这就是你不成功的原因 下边要250度 才行

网友:
这机子电容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