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F41M 不触发

楼主(2012-08-18):
联想 天逸 F41M
开机电流一动不动,测量开关ON/OFFBTN#只有2V,如图:

D7是正常的,ON/OFF#测量 为2V,,51ON#也是为2V,   大家说说自己的思路,,在此感谢

网友:
+3VALW电压偏低了吧

网友A:
查一查+3VALW这个待机电压是否为3.3V

网友:
应该具体说下你测试了哪里

网友:
+3VALW电压正常,,电阻1脚有3.3V ,,2脚却只 有2V。。。   最主要我想问51ON#在待机时不是高电平在17V左右吗,,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一查+3VALW这个待机电压是否为3.3V

+3VALW电压正常,,电阻1脚有3.3V ,,2脚却只 有2V。。。   最主要我想问51ON#在待机时不是高电平在17V左右吗,,?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+3VALW电压正常,,电阻1脚有3.3V ,,2脚却只 有2V。。。   最主要我想问51ON#在待机时不是高电平在17V左 ...

51ON#待机时应该是保持低电平,Q18这个NPN型三极管会导通对地,拉低51ON#这个信号,51ON#这个信号会导通PQ4这个P沟管子,VIN电压就可以导通过到达PU2,这个转换稳压管,会将19V转出3.3V作为RTCVREF、+CHGRTC供电。

网友:
综上所述,Q19应该导通了拉低了Q18的B极吧。严查EC-ON这信号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1ON#待机时应该是保持低电平,Q18这个NPN型三极管会导通对地,拉低51ON#这个信号,51ON#这个信号会导通P ...

你是不是理解错了,应该是

在插入适配器时,VIN的电压作用在51ON#上面,那么51ON#信号是一个大约等于适配器电压的高电平信号,51ON#分两路,一路经过二极管D7(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),为开机按键提供一个大约等于适配器电压的高电平信号;另一路发给Q19的控制极,Q19为N沟道场管,高电平导通后,拉低EC_ON信号,Q18处于截止状态。( ]' J, e8 e, s2 Z6 Z
当按下开机按键后,拉低51ON#信号,Q19G极得到低电平信号,截止,EC_ON信号由+3VALW上拉为高电平,导通Q18,使51ON#信号保持在低电平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不是理解错了,应该是

在插入适配器时,VIN的电压作用在51ON#上面,那么51ON#信号是一个大约等于适 ...

我觉得你说得对,但是电源电压是如何到51on#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