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2-08-18):
請問燈管代替用電阻,當 32 或42 47 50寸液晶電視燈管有一隻不良,用電阻代替電阻需幾瓦幾歐姆

网友:
灯管点亮是高压低电流吧。用电阻代换可行么?安全么?没试过,待高手回答。

网友:
小尺寸的我一般用电容代替,大的不知道

网友:
液晶那么大的最好换掉 不然会影响亮度的!

网友(2012-09-18):
这个高压板设计不同不好带的

网友:
第一次听这样说,算是学习了。

网友:
用高压电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