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右边有一条竖的绿色线的,缺陷19寸宽屏,如果只买屏,值多少钱?

楼主(2012-08-18):
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我这里有台AOC22寸的液晶,最下边看不到了。就是看不到开始菜单了。其余全好的,60元没有要。

网友:
谢谢xuan5312 师傅回复。l最右边有一条竖的绿色线的缺陷19寸宽屏,如果只买屏,能值100元吗?有线的屏,用久还会出现啥问题吗?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买屏不划算的,,还不如再买台二手的显示器,把屏换上,,然后坏屏装那个二手显示器上,等于两台了

网友:
xuan5312 师傅 的AOC22寸的液晶,最下边看不到开始菜单,60元没有要”是指显示器整机,还是单买屏的价钱啊?

网友(点评):
是整机,现在还躺在这边上。

网友:
50元可以拿下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我觉得也是50元能搞定的。

网友:
有的缺陷屏,一直是原样。不扩大的。

网友:
不值得啊,100内我买台完美的15寸屏了。

网友:
有缺陷的屏都是低等级的屏,不耐用的.宁愿多花点钱弄二手的完美屏.

网友:
买了做维修的显示器还成,但是100也多了点,毕竟是坏屏系列了。50可以接受

网友:
4楼的哥们好牛

网友:
如果是破裂导致的线,是会扩散的,如果是TAB问题引起的线,一般是不会扩散的。买屏换就不如直接买台二手机拆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