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气潮湿,BGA返修请注意芯片干燥处理

楼主(2012-08-18):
近期接到不少用户的反馈,说是BGA返修成功率下降,特此提醒大家在夏天,尤其是南方省份,尤其是天气潮湿的时候,BGA返修容易因为芯片潮湿,含水分过高,引起BGA焊接过程中芯片鼓包、爆掉。
虽然也有不少老会员发帖说这个事情,好像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,特此重点提醒,避免无谓的损失。

提醒二:新的BGA芯片仍然存在受潮的问题,焊接时损坏,但是几率会比较小。另外,建议大家在存储芯片的时候使用“防潮箱” 。防潮箱是什么东西,百度搜素下,淘宝大把的卖家。再次提醒:我说的芯片,不仅仅是指示BGA芯片,其他封装的芯片也会存在受潮的问题,同样建议大家使用防潮箱保存。

补充:
楼下有几个朋友的方法是可取的,就是在焊接开始,先低温阶段120~160度左右,延长加热时间,至少要搞个10分钟8分钟的,接下来再高温加热,这样爆桥的几率也会降低很多。

网友:
加热时间延长就也行 我就很少做爆过

网友:
前一段时间,北京大暴雨那阵子,我们店里用的是T6 BGA,焊鼓包了不少A卡。真是该好好保存了

网友:
防潮箱
多少钱

网友(点评):
200-500

网友:
确实如此,我居然把PCB板做鼓包了,芯片却没事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证明BGA机够强悍

网友:
多谢楼主的提醒

网友:
我说了,上次收的5张PCI-E 1G台机显卡,收回来是好的,放在那里个把月再拿出来用,一张也点不亮了~~~全做废品,拆件用了!

网友:
那做芯片之前 在烤箱里烤一段时间了也可以避免的吧?

网友:
是的,学习,过去也试过,现在我通常做法是在第一二阶段延长多一点时间,待板芯片有充足时间受热

网友:
防潮箱谁用过多少钱

网友:
我做做过一个7400T的芯片,心那不是一般的痛,最后板子也废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!防潮箱一般多少钱,

网友:
楼主说的对,最近的桥老炸,还有显卡,

网友:
前几天做两个GL40的北桥,两个全新的,前一天做的一个很好,一次搞好。第二天修另一天机器芯片明显起包了。

网友:
   TAOBAO上很多卖烤箱的,你可以去查下,120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很好的了,因为现在板子尺寸不大一样,买的时候注意看下烤箱里面空间的实际的尺寸就可以了!

网友:
好人啦!谢谢了

网友:
先用风枪低温加热十分钟就没事了啊

网友:
嗯,好的,谢谢楼主啊

网友:
防潮箱都是放相机的,小点

网友:
1段120度左右,时间160秒,机上面就直接烤了,没做过爆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