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适配器故障会造成硬盘损坏吗?

楼主(2012-08-18):
一台笔记本,用了三年了,前两年都没事。平时主要用电源适配器直接供电使用。用到第三年的时候,发现硬盘经常用着用着就卡嗒卡嗒响。只要一响,马上死机。再重启,一般就找不到硬盘了。有时候刚开机就卡嗒卡嗒响,同样提示找不到硬盘。有时拍拍打打自己又好了。

前阵子硬盘终于挂了,把硬盘拿下来接到别的机子上也不行。断定肯定是硬盘故障。买了个新硬盘,装上以后没多久,新硬盘又出现卡嗒卡嗒的声音,与老硬盘的故障一样。只不过发生得没那么频繁。换了硬盘还这样,应该不是硬盘的原因了吧。换了硬盘没多久,电源适配器就挂了,插上以后不通电,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也不亮。

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。会不会这个电源适配器早就出现了暗病,比如虽然能用但供电不稳定,才造成第一块硬盘损坏的。但如果供电不稳定的话,还能正常开机自检进BIOS等,只是找不到硬盘吗?

我本身主要维修台式机,笔记本不太熟悉,这是我自己的笔记本。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。有这种可能吗,因为电源适配器故障而引起硬盘损坏呢?

确定!一定!肯定!

网友:
供电不足,或者不正常关机,会导致硬盘受损,引起大面积有坏道。

网友:
有这种可能哦    建议你还是换个好一点的适配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