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5未找到无线网卡

楼主(2012-08-18):
联想G475自从出现一次蓝屏后重装系统装完了!无线网卡不能用了,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找不到相应的驱动,本以为是驱动问题,然后用驱动精灵也扫描不出无线网卡的驱动,之后又在官网下载了无线网卡的驱动,安装了进去也无反应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!是无线网卡坏了还是什么?

网友:
重新做一遍系统,如果还是找不到那就是硬件的事了

网友:
查查线路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:
无线网卡没有接好吧

网友:
把网卡拆下在装上看看

网友:
还原一下BIOS,我之前碰到过联想的,就是恢复下就找到了。你试试,希望能帮上你

网友:
电源管理驱动程序没装吧

网友:
你插的是不是他原来的座啊

有的要器两个座的

网友:
换个系统版本,还原一下cmos,要是再不行就问联想客服

网友:
BIOS 概率很大的

网友:
都没找到硬件

网友:
如果系统做了,bios也恢复了,还是找不到新硬件,可以查查网卡供电、时钟有没有

网友:
你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相关设置  不行就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 没认到设备 跟系统没啥关系了

网友:
刷下BIOS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