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7805稳压管是哪种

楼主(2012-08-18):
七彩3850显卡,故障为点不亮,经检测无短路,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正常

顾客刚拿来的时候背面的这个7805稳定管烧糊了,上面的具体型号看不见了,只隐约看见开头的7和后面的5,应该是7805的稳压管了,找了个78M05(0.5A)的换上还是点不亮,怀疑是电流和原型号的不一样,手上又没有别的7805,7805有几种管子的,输出的电压都是5V,但是电流不一样的,有0.5A的,1A的,1.5A的。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显卡的7805是多少A的,请大家帮忙看看原装的是哪种7805,谢谢

网友:
只要是7805通常都是可以代换的,如果无5v电压,首先要测量是否有12v供电,然后测5V输出电路是否有短路阻值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如果 是图中的7805是可以代换的,换后还是不工作,可能是7805前没有电压输入,或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,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 是图中的7805是可以代换的,换后还是不工作,可能是7805前没有电压输入,或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,用表测 ...

有12V输入,也有5V输出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12V输入,也有5V输出了

电压正常了,显卡工作了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压正常了,显卡工作了吗。

开机报警,连续好几声

网友:
看不清楚啊

网友C:
7805都一样的,响几声证明12V没有短,核心显存电压出来了么

网友:
测三个电感上的电压各是多少。

网友:
7805应该是通用的,显卡对5V没有多大要求,这个5V是接口电路用的。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正常的话,你查过16对电容没有?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,没修过显卡,只会做BGA

网友:
估计不是7805的问题

网友:
像你可以到同一代的显卡上找个给agp插口供电的稳压管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7805都一样的,响几声证明12V没有短,核心显存电压出来了么

报警是一长,后面连续的短声,具体几声我也记不清,核心供电2.0V,显存供电1.3V,很怀疑是GPU问题,但是没有BGA

网友:
都能烧坏,应该没那么简单

网友:
7805都一样吧。。。不认显卡。。你看你那3850的小板。。回焊BGA、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