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FH980-WB极度郁闷中

楼主(2012-08-18):
接修了一台FH-980-WB  亮一下无显示同时屏幕发红,灯管挂了,稀里哗啦拆屏,果然灯管黑了,换之,装好点,不红了,还是亮一下无显示,接外接灯管,还是这样。果断看电源板,发现一个小电容鼓包,9个电容全换毫不犹豫,装好再试,崩溃,继续亮下黑屏。但现在的现象有所不同的是,第一次开机黑屏,关掉再开,正常,点一个小时,正常。  怀疑按键,因为在菜单里有个向上调整按键按了后跳出自动调整窗口。按键特殊,没的代换,拆下,只能慢慢试,
有大神修过此类机器故障的啊?请道来。这款机器修过不下百台,没发现过着个故障,抓狂中!

网友:
刚又把板子拆下来了,发线300V的大电容被一个黄胶布贴着,撕开一看,也鼓包了,换下看看

网友:
估计没有问题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