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高手进来判断

楼主(2012-08-18):
帮忙看下是驱动板的事还是屏问题。玲珑窗22寸小液晶

网友:
怎么看好像是设置问题啊
atuo一下啊

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屏·线问题!!我修过换屏线

网友:
一一排除,用代用板一试便知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,最好找一块好板子试一下

网友:
排除显卡驱动的问题,最有可能的是排线。

网友:
此现像我换过驱动板,没用,屏线还真没试,万用表量了量,感觉是好的,最后还给客户了。

网友:
换台电脑接上看看

网友:
我感觉是亮度过高,你拿通用的点下屏不就这道了吗???

网友:
检查一下驱动板接口处的RGB线路有没有异样。

网友:
先把屏线拆下来,用象皮擦屏线两头,前几天修一台LG W2043S同样的故障就是这样搞好的。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我修过90%都是屏线的问题,驱动板的故障比较少,如果你换了线也不行.可能是接口有问题,我一般都是把液晶屏上面的接口焊下来,然后直接把屏线焊到板上.这样处理几乎不返修.

网友:
屏线是好的么?不行用通用板试下

网友:
接口电路或驱动板问题,如果屏线没问题的话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啊

网友:
检查屏线和屏!!

网友:
看着像对比度过高,如果设置没问题,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图像都偏了,分辨率设置好的这样的效果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屏线没问题的话,换24c16就可以了

网友:
兄弟修好没?
屏型号是多少?

网友:
我看像是显卡驱动问题 或者驱动板坏啦 在检查下屏线

网友:
估计屏坏可能性大。。用通用板点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最快的方法就是拿通用的驱动板去点,就可以发现问题了

网友:
驫。。。半天了,看不到图,安了个神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