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1000 pq46是怎么导通的!

楼主(2012-08-18):
这个pq47 G极为高电平的时候,PQ47导通,拉低电平,这个电平能使PQ46导通吗?PQ46必须为0.7左右才可以导通吧!pr710K电阻不可能连0.7的电压都分不到吧!

网友A:
只要PQ47导通,PQ46就导通,PQ46导通可以关闭PQ42,实现隔离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了

网友:
适配器状态就是JIE止的

网友:
应该是识别电池电源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R7不分压吗?怎么也能分到1V左右吧!

只有PQ46导通,PR7才会有分压,所以不用考虑
VE>VB 0.7V导通
VE=19v 怎么都能导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PQ47导通,PQ46就导通,PQ46导通可以关闭PQ42,实现隔离

同意就是这样的,,,,,

网友:
看楼上的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