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193W程序求助

楼主(2012-08-18):
宏基的程序谁有麻烦发一个谢谢

网友:
我这边也有个宏基V193WV,显示"NO SINGNAL"(无信号)...已经换了原装的电源源,没想到竟然还是不行...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,我也有打算刷程序

网友A:
写了程序一样不行、、最后换板啦

网友:
写了程序不行就换板,再搞浪费时间,一台机一般30分钟内要搞好。

网友:
找不到就直接换个驱动板吧,,我今天遇到了三个山寨现代,有两个是程序坏了,一个是电源一体板坏了,想备份一下程序,最后点成了清除程序,搞了关天,还是换的通用驱动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写了程序一样不行、、最后换板啦

是换了电源板还是驱动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换了电源板还是驱动板?

驱动板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