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天运F233R掉电

楼主(2012-08-18):
是INTEL 的,北桥SIS M672  南桥SIS 968
故障是:刚开机一亮机就掉电,掉电在开机不亮,要把电拔了在插上才能亮,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。 现在是电流上到1.3左右 然后掉电重启 屏幕不亮了

网友:
没高手遇到过么·

网友:
把屏拨掉,外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