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得电源管理蕊片RT8802A无EN信号,

楼主(2012-08-18):
昨天整的一块七彩虹945MD2的板,无CPU供电,测得电源管理蕊片RT8802A无EN信号,怀疑心片不行,重做了一个,还是无EN信号,不知道怎么跑线,调到二极管鸣鸣档,周边的元器件个个都试过了,

板后面又不知道怎么下手,找不到EN脚相连的元器件,连这个从电源蕊片,我也做了,

,请师兄们指点一两

网友:
就是跑EN脚线路,估计是有经过三极管的

网友:
一般IO发出来的,如果是笔记本,是自身电压经过分压出来的

网友:
跑线,一般线过小的三极管

网友:
不是用蜂鸣档吗。测测附近与它相通就是了

网友:
悲哀的跑线。悲哀的8802.

网友(点评):
饼哥太直接了。

网友:
有图纸就快了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图纸或是点位,这样的话就快了

网友(点评):
看板子的颜色应该是梅捷的板子,应该找不到图纸的呢!

网友:
找个图纸吧。。。看看各引脚定义。。。一切都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8802EN是一脚吧,过孔了吧,跑不到哈哈,用摄子!!饼哥的绝技,,,七彩虹EN12V经电阻分压

网友:
镊子跑线发 , 在祭出远古神器跑跑线小铜刷  呵呵苗了  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小铜刷跑线,是最无用的跑线方法。只能用来跑正常的主板。断线的主板,它是无用武之地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心饼哥一镊子扔过去

外头流传的 刷刷,万用表乱滴滴叫  的跑线方法完全错误!

网友:
顺着图纸跑   最方便了

网友:
实在找不到飞一个3。3V,有些有可以的

网友:
人家都说了这个是“昨天整的一块七彩虹945MD2的板”怎么还出来梅捷的板子了??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