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E223H无信号的图像,有菜单出来,就是没有VGA的图像

楼主(2012-08-18):
好奇怪的问题,第一次碰到,现代E223H,菜单能调出来,也能设置,VGA输入有反应,就是黑屏,背光是开着的,菜单每个按键按了也有反应,就是没有信号源的图像,设置分辨率,能看到屏幕闪一下自己在调整,就是没有图像出来。
哪位师傅碰到过这种问题吗?怎么下手,不要换驱动板吧,这个机子很新,不过一年,没有修过。

补充内容 (2012-8-20 10:32):
已经解决,谢谢大家的回复!

是VGA输入端有个6脚IC烧掉了,造成RGB信号都接地短路,就造成屏幕背光正常,但画面是黑色的。此板还带有DVI接口,从那边拆了一个相同的IC过来接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高壓有問題吧?要不就是燈管的事。

网友:
都说了有背光,背光是开着的,菜单也正常,麻烦看看清楚吧。

网友:
你看下,信号板上的信号输入部分。尤其是HS,VS。

网友:
当然不要换板啦,这机是LED的,你可以及先测试屏是否正常,再下一步维修。菜单能调出来显示正常吗?VGA输入信号有什么反应?屏没有问题的话,就是程序问题了。

网友:
进工厂模式复位
不行只有保修或换板

网友:
还是没能理解问题,是灯管亮了,信号没工作?整个黑屏

网友:
灯管亮了还黑屏,很难理解!是不是驱动的问题,换板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已经解决,谢谢大家的回复!

是VGA输入端有个6脚IC烧掉了,造成RGB信号都接地短路,就造成屏幕背光正常,但画面是黑色的。此板还带有DVI接口,从那边拆了一个相同的IC过来接上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