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问题

楼主(2012-08-18):
我有个电源,插主板上,按开机,开了一下就关了,然后又自动开了,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,拔下12V就不会开一下关一下了

网友:
先换电源试试,确定是不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首先要确定是否是电源问题,换一新电源试一下。

网友:
估计不是电源滴问题,应当是板子问题。判断滴方法,取下电源,短接16角(24针电源),测各输出正常吗,你说滴现象应当再给12V输出接个合适滴负载,试下,不就一目了然了吗,我是这样想滴,只供讨论

网友:
找个汽车的灯泡接在12V电源口上,开启电源看正常不?如果正常那板子有问题,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电源的问题。

网友:
估计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吧?检查各个电解性能看。

网友:
电源盒检查怎么样了,有结果了吗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