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s9809 维修一列

楼主(2012-08-18):
hkc  s9809  客户拿来 现象是指示灯闪不显示  雷击的
我打开看了一下电源板,发现电容鼓包了,换掉后以为会显示正常(因为很多显示器电容换掉就好了),通电后现象依旧,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,正常的,开始怀疑主板问题,于是改了一块通用板,还是如此
我就测量了高压条上的4606,发现两个都被击穿了,换掉后指示灯不闪了,图像也显示器!可是期望越大,失望越大,亮一下就黑屏了,我以为还是高压条的问题,我就接了两个外接灯管测试发现高压条没问题,于是测灯管,发现两组都坏了,坏掉后显示正常。真够衰的,那么多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是你多做工了,为什么不先测试灯管再换?有时候换通用板也有麻烦的。亮一下就黑屏第一时间要测试灯管好坏,再做下一步!~~

网友:
我没想到他灯管会坏的,一般那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啊

网友:
如果是我,也会先怀疑高压板再到灯管,因为真的不想换灯管,灯管一般都拿给同行换,50元搞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