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速度慢?教你让系统启动快起来

楼主(2012-08-18):
往往我们的电脑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,由于频繁地安装新程序,系统的启动速度越来越慢,这是由于系统在启动中加载的程序过多造成的,要想加快系统的启动速度,我们可以为电脑清理一下启动组中的程序。
1.删除config.sys和autoexec.bat中不必要的加载命令

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文件中的所有命令都可以删除。删除该文件中内容后执行“开始→运行→msconfig”。在弹出的“系统配置实用程序”窗口中在“config.sys”和“autoexec.bat”两项中去掉所有选项前面的“√”即可。

2.删除“启动组”中的快捷方式

一些软件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向启动组中添加一些启动程序(如Winzip、Winamp等),如果启动组中加载的程序过多会导致系统启动的速度变慢,要想加快电脑的启动速度,我们应去掉启动组中的一些不必要的程序。右键单击开始菜单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“打开”命令,随后弹出一个“C?\Documents and Settings\xxxx\「开始」菜单”窗口,依次进入“程序→启动”文件夹,删除其中所有的快捷方式图标即可。

3.卸载系统常驻程序

有些程序每次都随着系统启动,但是这些程序的快捷方式并没有出现在“开始→程序→启动”中。删除这些程序的方法是:在“系统配置实用程序”中点选“启动”选项,去掉某一项前的“√”即可。

提示:在以上操作中我们可以通过“Msconfig”程序快速对启动组进行优化,而在Windows 2000中却抛弃了这个程序,如果要想优化启动组,我们只能通过注册表来完成,非常麻烦。其实我们可以将Windows XP系统中Msconfig程序复制到Windows 2000系统的system文件夹中,随后直接运行即可。

4.我们可以通过安全软件设置;比如 360,QQ管家等。

网友:
给系统瘦身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