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956GCM5 V2跑04 02

楼主(2012-08-18):
V星945GCM5 V2的主板,客户拿过来就跑04 02,我看cpu处灰尘很多,以为是刷灰尘就好的,没想到刷完还是一样,然后就刷bios,还是一样,有刷了两个,还是一模一样啊,悲剧了,内存的电压,spd都有,串口也拆了,还是一样啊,给位高手,给点意见啊。
刷BIOS

网友:
打下内存跟北桥的数据线的值看看

网友:
内存不过吧

网友:
我用试机用的双核cpu时,复位灯常亮,无cpu供电,但是我刚刚想量一下8802a的en时,表笔一点上去,cpu电压就出来了,而且跑码亮了,每次都是这样,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已经换一个了,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换换CPU再试一下。测下全板的电压、时钟、复位和AD线,哪个不正常,

网友:
这主板通病是电源管理EN信号转换的二个三极管不良

网友:
给位,修好了,是一个电阻坏了,那个电阻是与cpu电源管理芯片en相连的那个小三角管的控制极连一起的,另一端接的是ms-7的13脚,换完了就好了,两个cpu都能亮了,谢谢给位的支持啊。

网友:
那个电阻是接到小三角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