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3 19寸液晶显示器驱动程序

楼主(2012-08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显示器是不要驱动程序的,你要的是不是驱动板里的MCU程序?如果是,你要买过一块新的驱动板就行了,网上有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、、、、

网友:
MCU找找驱动之家里的高级查寻里有没有?

网友:
淘宝网大把

网友:
943的不见的都是程序的事。你的是什么故障现象。

网友:
LZ,就算你要源程序也要说明是上什么驱动板什么芯片的源程序啊,不然谁也帮不了你

网友(2013-08-06):
是MCU程序吗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驱动的吧

网友:
具体什么问题不清楚,一般通用驱动是可以的,除非你板子里集成显卡或者独立显卡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