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620开机4分屏

楼主(2012-08-18):
D620客户送过来时内外接花屏,开机画机显示为4分屏进系统花屏。拿到手后以为显卡不良马上换了改良版的7300显卡后,开机还是显示4分屏进系统后显示正常,跑3D没有问题。以为是新显卡不行,换回同型号显卡还是一样。Bios从A01刷到A10现象一样,NB有加焊过。请各位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换过屏试过么

网友:
或者显存有问题也会的呀

网友:
换低分屏显示正常

网友:
屏线遇到过一回,是花屏,进系统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