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装XP系统后没有声音

楼主(2012-08-18):
HP CQ40装XP系统后没有声音,声卡驱动无感叹号,装WEN7正常,如果要装XP怎么处理?声卡芯片是IDT的,按照其他说的方法,重起后有没有声音.具体应该怎么解决??说详细点.谢谢了!

网友:
装WIN 7 正常,说明主板没有问题,还是驱动的问题,换XP 安装版的试试,或者重官网下载声卡驱动试试。

网友A:
不装xp能怎么样?

网友:
根本就没有XP的驱动   用驱动精灵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装xp能怎么样?

因为配置差   不装XP反映太慢了

网友B:
用原版的winxp安装,不要有GHOST版本的,再去下装官网的驱动

网友C:
以上一切无效的话,那就得拆机刷BIOS了 我有装XP认到声卡的BIOS 是PM45+G98显卡的板子

网友:
换系统    驱动问题 !!!!!

网友:
去官网下驱动

网友:
官网下驱动

网友D:
那是驱动的问题了。多换几个系统试试吧。应该可以搞定的

网友:
不是每一个CQ40都是这样的,你的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呢,换个版本

网友:
到官网下个驱动试试

网友:
好象不可以装XP系统噢,试过不行吧,等待解决者

网友E:
那还是声卡驱动的问题。你注意看了没有,装WIN7和XP的声卡驱动是否一样,对比看下

网友:
我遇到过,刷个BIOS就好了,!

网友:
还是系统不行   你不信看看 根本认不到声卡 、。。。。

网友F:
BIOS问题,刷到最新就解决。亮度控制什么的也不用装驱动就可以用

网友:
装XP是要刷BIOS才行,我试过了

网友G:
用WIN7就好了!

网友:
要打声卡补丁

网友:
换个驱动试试,到官网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BIOS问题,刷到最新就解决。亮度控制什么的也不用装驱动就可以用

是刷低版本还是高版本哦,  有的说刷低的 有的说刷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还是声卡驱动的问题。你注意看了没有,装WIN7和XP的声卡驱动是否一样,对比看下

肯定不一样撒  一样就好了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原版的winxp安装,不要有GHOST版本的,再去下装官网的驱动

不得行  试过了

网友:
  CQ40坐过很多XP了  版本问题吧   我的直接就驱上了  我用的是深度最新版本   你百度搜声卡型号试试  安个单装版的试试 在不行  就刷BIOS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是驱动的问题了。多换几个系统试试吧。应该可以搞定的

换了5个XP的版本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上一切无效的话,那就得拆机刷BIOS了 我有装XP认到声卡的BIOS 是PM45+G98显卡的板子

是刷低版本的  还是高版本的   大家说法都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用WIN7就好了!

要是用WIN7我就不发了

网友:
这款机子不是要刷BIOS才能完美支持XP吗?不然的换下装个IDT的声卡补丁,和声卡总线那个什么驱动,但是有缺陷开机10秒后才有声音的

网友:
装了声卡驱动还不行,要先按补丁,这CQ40装系统声卡有点麻烦

网友:
这个要刷BIOS的,要不然要强装驱动。

网友:
现在出的机器有好多都不提供XP驱动了

网友:
装个干净的,先来声卡驱动

网友:
去官网下个XP系统用的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去官网下个BIOS

网友:
你到网站下:蒲公英XP系统,里面的驱动较新较全,虽然容量大点,但很好用,我现在一直在用这系统。

网友:
官网上CQ40有最新BIOS,系统选WIN7-32(选XP的话没有下载),进入下载BIOS,W7,XP可通刷,包有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