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板 i845GV ★________________★

楼主(2012-08-18):
有片很旧的intel i845GV芯片 主板
放上CPU
P4 1.7/256/400/1.75V 运行没问题,
但放上
P4 2.4/512/533/1.5V 就不能进入xp视窗,当数完内存后就自己启动.

是什么事情

网友:
楼主的U真多~ 我的理解是旧板子兼容问题很多

网友:
刷一下BIOS就能支持了。

网友A:
有可能是内存的事,内存有问题在400和外频下可以用,在533的外频下就不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内存的事,内存有问题在400和外频下可以用,在533的外频下就不行了

内存的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内存的事,内存有问题在400和外频下可以用,在533的外频下就不行了

试过更换内存了,266的,也不行。

网友:
i845gv不支援400以上的吗?

网友:
换条 400 的内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