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不正常

楼主(2012-08-18):
PIC 复位电压跳动不稳定

南桥 附近有个三极管也一样在跳.(拆下来测试没问题)  南桥的工作电压正常
北桥有个侧到是0.5V的电压.  电源8脚 打对地 没数字 通电有5V
敢问是不是北桥出了问题?

网友:
查一个PG吧。PG不正常复位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说得不清不楚的,电压不正常就先查电压

网友:
“北桥有个侧到是0.5V的电压.”没看没明白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在北桥上的 电容  有一组 电压是0.5V~  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