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4002 开机就死机 什么情况 求招

楼主(2012-08-18):
联想14002   开机就死机  刚进logo 死机  进bios死机   从光驱启动死机 手快的话装系统可以走到百分百 这个不知道为啥不死机    走到头重启死机

补充内容 (2012-8-19 17:30):
正在应大侠裸板测试中,还是死机,求回应

补充内容 (2012-8-19 17:30):
正在应大侠裸板测试中,还是死机,求回应

补充内容 (2012-8-19 17:30):
正在应大侠裸板测试中,还是死机,求回应

网友:
先排除下外设

网友:
用排除法,一个一个的试一下。在不行的话,刷一下子BIOS试一下。

网友:
散 散热,然后BIOS。还有是不是没有上好。

网友:
用排除法,一个一个的试一下。

网友:
裸 板 试机 还是档logo的话   杀南桥!!!!

网友:
可以杀北桥试试

网友:
正在应大侠裸板测试中,还是死机,求回应

网友:
就没有个招么

网友:
散热搞好没?

网友:
先裸板点。换内存。再加焊南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