爆炸:“怀孕”电容没换就上电

楼主(2012-08-18):
          这个月开始修主板了,客户的没有几片,只好自己出钱购买了200片945全集成以上级别的主板,AMD的是AM2以上级别的。具体可看我近期维修记录。
          今天摸到一片至达945GCB主板,打12V和A14,没有短路,目测PCI和PCI-E槽子之间2颗电容鼓掉了。想先试试是啥问题,上电,结果一阵黑烟,伴随噼噼啪啪的声音,吓我一跳,赶紧关电。目测,电容鼓掉的地方,Q711 Q712 场管和R718电阻(2R2)烧坏了。Q711的场管底部和下边的铜箔直接烧在一起了。如下图1所示(下图是已经更换过的照片)

上烙铁,拆下电容及场管电阻,清理焊盘后,重新补齐。再次加电,上电不跑马。测总线,CPU,电压没有;测南桥电压0.53V,明显不够。测换上去的Q711

及Q712
,电压不正常,顺藤摸瓜,发现U711是RT9214(表面有焊油,所以有点不清楚。)

。测5脚VCC 5V正常,2脚UGATE 0.53V,4脚Lgate 0V,1脚BOOT高电平。可以断定RT9214损坏。更换RT9214后,开始跑马。上内存上硬盘测试2小时没问题,此板修复。
             总结:看到主板有“怀孕”电容一定要先更换了,不能存有侥幸心里,以免加电后扩大故障,另外要提高目检的水平,主板场管之类的表面貌似有问题的就应该更换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2-10-5 14:41):
2012年10月5日,此板卖出去一个月后,又返修回来,经过检查,Q711,Q712,再次烧坏,更换后OK。当时症状是反复重启,貌似不过内存的样子!先更换RT9214后,不跑码;更换这2个管子后正常,再把原先的9214放上去也正常

补充内容 (2012-10-5 14:41):
说明这2个管子容易坏,呵呵

网友A:
这是经验,怀孕电容一定要去掉

网友:
相机还不错哦

网友:
电容怀孕,是不是你干的?

还能有谁?

网友:
怎么没碰到疑难杂症的!!!!

网友(点评):
有很多,我是先处理简单的故障,复杂的以后慢慢处理

网友:
这应该算秒杀,为什么我不会呢???没有人教啊

网友B:
这200块板子修完了有什么用啊,这是我所关心的

网友:
我见到的话,先换再说~

网友:
好好学习。。天天向上。。。

踏雪无痕555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200片一片20块也要4000块,楼主闲得钱太多了吧

网友:
现在AM2的板子修好几率太小了啊,大部分都是桥坏啊

我遇到有70%AM2班都是桥虚焊,直接加焊就好

网友:
不是爆炸,那是流产

网友:
明知道电容不能用了,还强上电,要出吓出心脏病,还是一件痛苦的事

网友:
怀孕了还想上,悲剧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经验,怀孕电容一定要去掉

像主板上  内存供电 桥供电 用到rt92XX的 拿来就看到旁边电容鼓了  最好要换掉RT92XX和电容  要不然过不了多久就会返修

网友:
小问题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200块板子修完了有什么用啊,这是我所关心的

练习呗    总比修坏客户的板赔偿客户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练习呗    总比修坏客户的板赔偿客户强。

练习用了200块板子 吗。有20块就够 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