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1015上网本开机出现LOGO 按F2不动了

楼主(2012-08-18):
  今天接到一台ASUS 1015的上网本,客户描述是杀毒完了以后重启到了开机画面就进不去了,我开始以为系统给杀崩溃了,开机按F2 就死了,以前修东芝遇见过这个问题是北桥加焊就好了。ASUS的还是第一次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回焊CPU试试看看

网友:
拆开裸版测试一下,注意查外设。,不行在上BGA

网友:
硬盘坏了没,换个试试

网友:
BIOS换个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上网本没有预留什么线的,不好量,一般都直接B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