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一個WIN7系統 可使用記憶體4G的辦法

楼主(2012-08-18):
能正常工作,甚至藍屏死機。
請設置系統錯誤報告生成內存轉存文件*.dmp,分析dmp,找出是哪個驅動程序有問題,更新之,或禁用之。
部分主板的附加功能也會不支持4GB而造成藍屏。

藍屏與Windows、以及補丁沒有直接關係。Windows Vista/7 自身完全支持超過4GB大內存。
同樣的硬件在2003或2008上也會出現同樣問題。

本程序僅用於理論研究測試,禁止在生產環境中使用!使用者自行承擔由於更改使用許可而造成的法律問題。

程序功能:
查看32位 Vista/Windows 7 的內存容量許可限制;
破解Windows PAE 內核文件 ntkrnlpa.exe,繞過 ZwQueryLicenseValue API 函數的許可限制,使工作站版本 32位 x86 的 Vista/Windows 7 支持超過 4GB 物理內存。

本程序只是將修改過程自動化,並增加從內核中直接讀取當前的內存容量許可上限。
本程序的修改及做數字簽名都是直接系統API操作,無需使用其它輔助工具。
驅動程序viewmem-x86.sys,用於讀取內存限制數據。

所有SP版本的Vista、Windows 7 應該都支持。

本程序只完成修改文件的工作,請自行用bcdedit編輯啟動菜單加載新的內核文件。
你可以運行AddBootMenu.cmd 自動添加啟動菜單的腳本,請右鍵點腳本文件,選擇以管理員身份運行。

完成後,重啟系統。
在出現開機菜單時,選擇 "Windows 7 x86  [ 128GB with ntkr128g.exe ]" 進入系統,就可以完整使用所有的物理內存了。

网友:
嗯..看起来很有意思     支持一下楼主

网友:
有些话听着很别扭,能翻译成普通话简体中文就好了。

网友(2012-10-12):
以前看过,但是好像没成功,还好,我还能看懂简体字

网友:
木看懂啊

网友:
能正常工作,甚至蓝屏死机。
请设置系统错误报告生成内存转存文件*.dmp,分析dmp,找出是哪个驱动程序有问题,更新之,或禁用之。
部分主板的附加功能也会不支持4GB而造成蓝屏。

蓝屏与Windows、以及补丁没有直接关係。Windows Vista/7 自身完全支持超过4GB大内存。
同样的硬件在2003或2008上也会出现同样问题。

本程序仅用于理论研究测试,禁止在生产环境中使用!使用者自行承担由于更改使用许可而造成的法律问题。

程序功能:
查看32位 Vista/Windows 7 的内存容量许可限制;
破解Windows PAE 内核文件 ntkrnlpa.exe,绕过 ZwQueryLicenseValue API 函数的许可限制,使工作站版本 32位 x86 的 Vista/Windows 7 支持超过 4GB 物理内存。

本程序只是将修改过程自动化,并增加从内核中直接读取当前的内存容量许可上限。
本程序的修改及做数字签名都是直接系统API操作,无需使用其它辅助工具。
驱动程序viewmem-x86.sys,用于读取内存限制数据。

所有SP版本的Vista、Windows 7 应该都支持。

本程序只完成修改文件的工作,请自行用bcdedit编辑启动菜单加载新的内核文件。
你可以运行AddBootMenu.cmd 自动添加启动菜单的脚本,请右键点脚本文件,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

完成后,重启系统。
在出现开机菜单时,选择 "Windows 7 x86  [ 128GB with ntkr128g.exe ]" 进入系统,就可以完整使用所有的物理内存了。

网友:
我的只认3.5G,再多认不了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