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50 蓝屏 硬盘内存都换了

楼主(2012-08-18):
B450 蓝屏 硬盘内存都换了 通病吧
通病

网友:
是不是你本身的电脑散热功能不行~过热和灰尘多都是会导致蓝屏的,如果说排除硬件问题,那么检查一下系统是不是中了病毒之类的!重做一下系统之后故障依旧,那么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里面太多灰尘了,或者是散热不良,希望能够帮助您!

网友:
蓝屏的时候看下 蓝屏代码 是多少 0X00000007B???

网友:
这个问题真不好说 散热 系统 都有可能

网友:
关键看蓝屏的代码,光蓝屏有冇用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驱动不行?

网友:
0X00000007B代码

网友:
算热很好 硬盘内存换了

网友:
刷BIOS吧,可能大

网友:
我觉得BIOS 打明天刷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