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机黑屏,出现几条白色横线,求高手解答

楼主(2012-08-18):
有时是开机的时候,有时是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,突然黑屏,上面出现一条光亮带并很快黯淡,然后就只剩下几条白线并保持这一状态。(显示器是长城的)

求大虾解答原因,不胜感激!

开机,黑屏,上端光亮带正在迅速黯淡

剩下几条白色横线

白天出现故障时的拍摄图片

网友:
图片下面出现的时间是拍摄后截图所致

网友:
外接试试   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屏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屏坏了啊。这要是经验多了,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。。。一眼就看出来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坏了,,,

哦 这样啊,谢谢解答。
顺便问一下,屏幕时好是坏是什么原因呢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。
这台电脑貌似最初有点蒙,后来就时好时坏了。
再次致谢。

网友:
读万卷书,不如行万里路。

网友:
这个花只看这几张图片是不能完全确定的。经验非常之重要。

网友:
估计都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

网友:
时好时坏应该不是屏的问题看板子。

网友:
对于这种情况,屏幕出现这种横线的一般都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压好屏线,或换过条屏线,
把屏线接口换了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的事!!!!!!!!!!!LZ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帮忙。说起来想起个现象,当显示器处于坏的状态时,关机也比较困难。

网友:
驱动板或电源故障

网友:
百分之百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换驱动板试试就真相大白了。不够我还是倾向于屏坏了。

网友:
如果时好时坏,那就不是屏的问题了
楼主这种情况,查驱动板或者找个通用驱动板,点一下就不狠明白了??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,代换驱动板就验证了。